工作
各位有心人帮看看这个高速计数器应该用什么指令

楼主(2011-05-10):
我想从捉摸屏设置C235R的K0————K300。如下图;请各位多多指教

网友A:
没看见图啊。

网友B:
LD M8000 OUT C235 D0 然后从触摸屏里面设置D0里的数值就可以了。。

网友B:
问题是你要设置它做什么???编码器难道会走到你设定的值后就不走了吗?。。要控制电机或什么的话可以用比较指令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