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个想不通的问题

楼主(2011-05-11):
在PLC 编程与触摸屏人机对话中如何实现程序的柔性设计?比如:输出。Y0,YI,Y2,Y3 ,Y4,Y5,Y6,Y7,如何实现在触摸屏上修改任何输出?像Y0,Y8,Y7,Y6。。。。。,Y8,Y2,Y3。。。。。。等。谢谢。。看有高人能解答否?

网友A:
你用FX3U,它支持位元件寻址,屏上设置V0,输出用Y0V0
下载积分:+4(凯撒大帝) 热心助人

网友B:
谢谢楼上的大哥,又学了一招。不知FX1S FX1N FX2N是否也有这种功能。

网友C:
这不相当是变址功能吗?如是这样,1N 1S 2N也应都有。不过可能V要用数据输入元件,输入一个数,在加上原来的Y地址,就是新的输出地址。不过这样好像也没多大用呀!

网友A:
1N, 1S, 2N, 2NC, 3G都不支持位寻址功能

楼主:
谢谢,学习。FX3U暂没接触。。工控网人才济济,国家发展靠你们了。。

网友D:
要是用信捷的触摸屏,信捷的PLC,实现这种功能相当容易,信捷的PLC输出Y端子与输出映像寄存器的映射关系是可以更改的

网友B:
6楼的大哥正解,其实三菱的PLC很多功能都落后了,信捷在国产的plc中算得上是佼佼者了,价格低,功能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