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时间继电器的问题

楼主(2011-05-11):
三菱PLC用外部按钮控制时间继电器的数值应该怎么写程序啊 请教各位大师

网友A:
用外部按钮调节时间继电器的定时参数吗?是用计数器触发吧,不用那个里面的时间继电器了吧?你分析清楚你的控制任务和要求吧!

网友B:
你的时间数值是什么形式的,是几个固定的时间数值还是任意的数值,编程方式不一样的需要看你的要求来编程啊,方便你日常的操作,但是不管哪种编程都需要用到D寄存器的,需不需要掉电保存等等,请说详细一些在为你解答或加QQ1300358487 注明:工控人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