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伺服驱动器的脉冲输入接口分为差分驱动和单端驱动

楼主(2011-05-11):
各位大侠,伺服驱动器的脉冲输入接口分为差分驱动方式和单端驱动方式,单端驱动就是由PLC晶体管输出能实现,但是差分驱动方式应该由什么来实现呢?难道定位模块行吗?请大侠仔细介绍一下差分驱动的原理,以及能实现的部件。谢谢!

网友A:
am26ls31
am26ls32
成对使用,一个发,一个收!

网友B:
单端驱动 脉冲加脉冲方向
差分驱动 A/B相
差分驱动频率更快。

网友C:
那是集电极开路驱动和差分驱动两种,别整个单端输入,规范名称,沟通顺利。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D:
可以简单这样理解:一般专用的定位模块都是差分驱动,电路上标出A+ ,A- pulse+ ,Pulse-等.这样的驱动电路都是差分驱动的
单端驱动一般都是集电极开路输出的

网友E:
QD75D可以差分
伺服驱动器的脉冲输入接口分为差分驱动和单端驱动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