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
三菱 触摸屏 画面丢失

楼主(2011-05-11):
有台 三菱的触摸屏,正常关机后,画面经常会丢失,请教原因为何

网友A:
硬件快坏了。

楼主:
哦,触摸屏里没有电池什么的吗 画面是存在存储卡内的吗?

网友B:
引用楼主whm475300于2011-05-11 10:06发表的 三菱 触摸屏 画面丢失 :
有台 三菱的触摸屏,正常关机后,画面经常会丢失,请教原因为何
不是電池沒電就是快壞了該準備換東西了.

~~業餘打工仔~~

楼主:
整个触摸屏都要换吗?还是触摸屏上一些硬件

网友C:
全换新的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