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传送带称重的问题,

楼主(2011-05-11):
有2条配料传送带,一条传送带传输的是土,另一条传送带传输的是煤矿,要求土和煤按比例配料,土传送带用的是普通电机,煤传送带用的是变频器,请问大家这个项目应该怎么做,

网友A:
土称重后用一个压力传感器检测信号,经变送器转换送到变频器,用变频器PID功能控制煤传送带的速度.这样的系统应该精度不高.比较浪费煤.因为土煤要混合搅拌,好的做法是土称重后,直接控制煤重量

网友B:
这实际上就是一个自动配料系统。有很多方法都可以实现,两条皮带上分别安装称重传感器,PLC控制煤和土的比例。
介绍PLC的书籍上几乎都有这种实例。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