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
求变频器ABB800的报警代码

楼主(2011-05-11):
求助各位大侠,谁知道ABB ACS800变频器,报警代码是2310是报什么?

网友A:
逆变器模块 x 过电流。该故障诊断对
于并联逆变器有效。(x = 1~12)

网友A:
过电流。
如果传动单元在快速启动过程中跳闸了,请检
查参数21.01 START FUNCTION 是否设置成
AUTO。 (其他模式不支持快速启动)。
检查电机负载。
检查加速时间。
检查电机和电机电缆 (包括相序)。
检查脉冲编码器及其接线。
检查在电机电缆中是否有功率因数补偿电容或
浪涌吸收装置。
检查参数组 99 中的电机额定参数,以确定电机
模型是否正确。

楼主:
谢啦
兄弟们!

楼主:
谢谢各位兄弟鼎力相助,我今天仔细检查了一下,硬件都没有问题,是启动力矩不够大,后来我就把21.01 START FUNCTION 的auto设成了dc。。那个,现在可以开机了,在观察中

网友B:
回帖是美德 帮你顶哦 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