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怎么显示“对象捕捉”工具栏?

楼主(2011-05-11):
请教:CAD怎么显示“对象捕捉”工具栏?怎么把“对象捕捉”工具栏显示在屏幕上?
已知:在工具栏右击即可!

网友A:
你说的是:在工具选项里选择?
没有“对象捕捉”工具栏。
或者你:快捷键OS,回车,看是不是你要捕捉选项

网友B:
右击 选项 设置 重置 肯定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