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直流电机问题!

楼主(2011-05-11):
无刷直流电机通入三相交流电,电机会不会转,还是会烧掉!?

网友A:
直接冒烟咯

网友B:
什么问题啊?

网友C:
呵呵,试试就知道啦

网友D:
你试试看,到时把结果告诉我们。我很期待。

网友E:
烧掉应该是不会的,因为直流线圈匝数一般很多,通交流电后感抗会很大。但如果你试验了,希望能把结果告知。

网友F:
五楼骗你

网友G:
没遇到过
不过,按本人理解,应该会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