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的问题

楼主(2011-05-11):
求教三极管如何才能导通;请说的通俗点

网友A:
仔细看电子元件方面的书籍!
(天生我才必有用)/100+(笨鳥先飛)*100 +(相信自己)

网友B:
那要看是PNP的还是NPN的、、、

网友C:
无论PNP还是NPN,发射结PN加正向电压(0.2-0.7V)才会导通,大于07V就饱和了,

网友D:
0.6-0.7V就可以导通

网友E:
鸡鸡加上0。3 V或0。7V以上但不能太大的直流电压,发射鸡与集电极就导通了。

网友F:
硅管的发射结达到0.6-0.8V导通,鍺管达到0.2-0.3V导通.

网友G:
最基础的了,三极管三个状态,截止,饱和,放大,回去看看电子基础书吧。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H:
基极至发射极有正向电压,集电极至基极有正向电压就会导通哦

网友I:
最基础的了,三极管三个状态,截止,饱和,放大,回去看看电子基础书吧!

网友J:
其实很简单,NPN型直接用12V-9V直流电压8050功率大些。集电结串个继电器到电源正极,发射结直接对地,基结加个触发信号就行,加两个电阻,就可以做个简易水位控制器。
不一定有用,但会充实自己

网友K:
很基础的问题,当向B极输入电压时C极和E极导通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的指教

网友L:
发射结正偏,集电结反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