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11):
电气控制柜的调试
这一步骤是生产机械在正式投入使用之前的必经步骤。
一、调试前的准备工作
1.调试前必须了解各种电气设备和整个电气系统的功能。掌握调试的方法和步骤。
2.做好调试前的检查工作。包含:
(1)根据电气原理图和电气安装接线图、电器布置图检查各电器元件的位置是否正确,并检查其外观有无损坏;触点接触是否良好;配线导线的选择是否符合要求;柜内和柜外的接线是否正确、可靠及接线的各种具体要求是否达到;电动机有无卡壳现象;各种操作、复位机构是否灵活;保护电器的整定值是否达到要求;各种指示和信号装置是否按要求发出指定信号等。
(2)对电动机和连接导线进行绝缘电阻检查。用兆欧表检查,应分别符合各自的绝缘电阻要求,如连接导线的绝缘电阻不小于7 MQ,电动机的绝缘电阻不小于0.5 MQ等。
(3)与操作人员和技术人员一起,检查各电器元件动作是否符合电气原理图的要求及生产工艺要求。
(4)检查各开关按钮、行程开关等电器元件应处于原始位置;调速装置的手柄应处于最低速位置。
二、电气控制柜的调试
在调试前的准备工作完成之后方可进行试车和调整工作。
1.空操作试车
断开主电路,接通电源开关,使控制电路空操作,检查控制电路的工作情况,如按钮对继电器、接触器的控制作用;自锁、连锁的功能;急停器件的动作;行程开关的控制作用;时间继电器的延时时间等。如有异常,立刻切断电源开关检查原因。
2.空载试车
在第一步的基础之上,接通主电路即可进行。首先点动检查各电动机的转向及转速是否符合要求;然后调整好保护电器的整定值,检查指示信号和照明灯的完好性等。
3.带负荷试车
在第l步和第2步通过之后,即可进行带负荷试车。此时,在正常的工作条件下,验证电气设备所有部分运行的正确性,特别是验证在电源中断和恢复时对人身和设备的伤害、损坏程度。此时进一步观察机械动作和电器元件的动作是否符合原始工艺要求;进一步调整行程开关、的位置及挡块的位置;对各种电器元件的整定数值进一步调整。
4.试车的注意事项
(1)调试人员在调试前必须熟悉生产机械的结构、操作规程和电气系统的工作要求。
(2)通电时,先接通主电源,断电时,顺序相反。
(3)通电后,注意观察各种现象,随时做好停车准备,以防止意外事故发生。如有异常,应立即停车,待查明原因之后再继续进行。未查明原因不得强行送电。

网友A:
为了安全,有必要宣导一下!顶一个!!
(天生我才必有用)/100+(笨鳥先飛)*100 +(相信自己)

网友B:
很好,顶一下

网友C:
写的不错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D:
为了安全,有必要宣导一下!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