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试机 阳明固态继电器 爆了哦

楼主(2011-05-11):
今天试机 阳明固态继电器 爆了哦 40A的单相 最大可以带多大的负载呀

网友A:
最好带非感性负载,并且怕短路,40A当20A用就不错了

网友B:
散热好重要的

网友C:
你要是用正品的话,额定电流40安的可以稳定工作在25安左右,要留有余量,防止瞬间增大的电流波峰

网友D:
加了快速熔断器的保护了吗?

网友E:
注意散热 留足余量 选质量好的品牌 加装保护措施 听到响声的机会就少一些

网友F:
又一位大侠把固态继电器能炸了,呵呵 看样子以后还是少用固态继电器了。

网友F:
貌似我用了很久的固态继电器而且带的都是感性负载怎么就不给我放个烟花啦

网友G:
你用的是正品吗

网友H:
写的不错哦,学习啦。

网友I:
引用 网友F:
貌似我用了很久的固态继电器而且带的都是感性负载怎么就不给我放个烟花啦
你牛B

网友J:
容量按照标定的60%去使用,并且注意散热否则容易击穿,还有你要是想别爆炸就装个快速熔断器(用进口的别用国产的比如巴士慢的,国产的就是骗钱的,要不谁介绍我一个品牌),包你一生无忧,爆炸很恐怖的。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K:
居然有这样的事情

网友L:
一般選型要比實際電流大一倍,另外有條件的要加裝散熱風扇。

网友M:
看清楚别接错线了。单相的也有好几种。负载别短路了

网友N:
呵呵,还没见过哦

网友O:
早几是也听人说过,比较容易出现火警呀。

网友P:
国产的固态继电器带感性负载是很容易损坏的,通常预容量还要提高一档

网友Q:
固态只要短路就 要爆。40A的电流可以吃到40A以上的 ,我用过很多次了

网友R:
A数选择需要大一点好,且算热很重要

网友S:
接线安装方法要正确,容量型号要选准,保护,散热措施要加上。

网友T:
买阳明的国产垃圾货,买富继标准40安绝对够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