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11):
超音波机老是电流过高,经常烧功放板,反复检查,调换元件测试,证实为振动子问题,因为换一个振动子问题解决,仔细检查换下来的振动子,没发现有异常现象。多台机过出现这样问题。把振动子寄回厂家,有时修好回来。有时又说没问题。寄回来。但还是不能用,又寄回去。如此反复,真不知这个东西怎样检查维修。有搞过的讨论下心得。

网友A:
我公司也有,是PEARL品牌的。
不光振子,铆接头也要更换啊。
2004年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2010荣获“丰田终身成就奖”,2011年入选“名人堂”(HALL OF FAME)

网友B:
这个我知道 超声波振子有个固有频率当你的发振箱的频率和振子的完全吻合后他的电流会很小(空载 完全吻合是不可能的)不知道你的发振箱是全自动追频的还是手动调节频率的如果是自动追频的话只要发振箱没问题那就是振子的问题要是你的发振箱是手动调节的那很有可能是你的发振箱频率没调好你可以向供应厂家咨询调解方式。关于振子的频率他是陶瓷压电片和振子上的变幅杆的频率,两者连接在一起他们的频率差不得超过100HZ否则就是废品一个。顺便介绍下自己如果你们搞不定我可以帮你们搞定,我以前在一家超声波自动化机械公司上班对于超声波系统非常了解,如果你们没有自动追频的发振箱我可以帮你们设计一台,我是电气工程师同时也是电子工程师。

楼主:
能否把振动子拆开修理,问题究竟出在哪里,里面看来也没什么东西

网友B:
上面的东西是少但技术含量却很高牵涉的很广 如果你们非专业人员最好不要拆,因为你们拆了后装上去可能情况会更严重,超声波振子装配要求很高的(环境要求无尘环境 人员要求振子装配经验丰富的才行),如果你觉得你们能达到要求你们可以拆开来修,超声波核心元件就是陶瓷压电片另外就是他的变幅杆,他的变幅杆是经过淬火的有个固有频率和陶瓷压电片的固有频率相差一定要在100HZ以内,至于怎么测量他们的两个的频率我在这里不能给你们泄露 这是行业里的规定如果你可以在百度里搜到那就最好了。想你的情况一般问题是出在陶瓷压电片或者是下钢模上(一般是两者用久了后裂掉了造成它的频率变化是陶瓷压电片不能很好的谐振)
  • 下载积分:+1(yangrmg)

楼主:
    谢谢大家,使我学习了,希望能提供一些检查维修技巧

网友B:
    检修技巧?能有什么检修技巧啊,电流过大要么是你的发振箱频率调的和振子频率不匹配导致的,要么就是振子上的变幅杆和陶瓷压电片裂掉了,还有一个可能就是接线的那两个引脚断路了造成谐振频率偏移;你可以用手轻轻的触摸振子的变幅杆表面慢慢的上变幅杆使力(不能太大了用力太大的话会烫伤你的)看看电流变化波动有多大(在接触的时候你可以感觉到振子的力度;力度大且电流变化小那就是合格产品反之就不是)还有就是你在接触振子是你感觉下振子震动是否平稳(平稳的话你会感觉到上面很滑很舒服,如果你摸上去感觉振子跳动得厉害(就像别什么刺到了一样)那就是发振箱的问题)
  • 下载积分:+1(yangrm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