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N-24MT

楼主(2011-05-12):
FX1N-24MT 的输出Y0 所用的N3 86高速三极管能用啥来代替 谢谢 原来的已经击穿

网友A:
Y0比较特殊 可以发高速脉冲 市场买到的达不到这个要求
通常只有从旧的PLC上拆来替代

网友B:
选用同功率的 耐压大于或等于原三极管的,高频开关管可以替换,建议去找一个旧的plc拆配件更换,或找厂家购买,国内也有生产PLC的,他们有相应的管子。厂家名字就不说了呵呵 否则成广告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