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
QD75M4模块一直报104硬件报警的问题

楼主(2011-05-12):
QD75M4模块,3轴定位,其中两轴是正常的,但是第二轴一直报104时硬件限位报警,反复确认过硬件限位已经被短接好了,并且更换另外一M4模块依然是这个问题。
不过用1轴的参数来控制时时可以的 ,问题轴和1轴唯一的区别是带刹车的,我想请教是不是参数有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方法能监控M4模块中的硬件限位信号,或者其他原因。
谢谢。

网友A:
手册上说明要检查停止方式等,另外有介绍说轴并没有真正停下来

楼主:
不好意思 都是我的错
QD5M4 左面的插头是1,2轴,右面的插头是3,4轴 我没仔细看按照习惯1,2轴插在了3,4上,3,4轴插在了1,2上 这样就空下了轴2 郁闷呢
仔细 大家 引以戒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