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如果x1x2 或 x3x4 接编码器时 ,X6X7 还可以作为普通I/O 吗

楼主(2011-05-12):
如题~!~高手速度插入!!~

网友A:
看你用那一个,C251就可以不用X6。

楼主:
那 我用 C251 占X0X1X6 其他点还能做I/0? X6 是开始计数{是指x6有信号,才能开始计数吗}不过好像C254 和C255才用到X6X7??求解大哥

楼主:
对了 如果不可以用了 ,用了会是什么结果??

网友A:
就如你所说,X6是开始计数,如果X6为ON ,就开始计数,你可以用做其他,就是一个输入几个结果。根据你的实际情况。

楼主:
OK 我刚用PLC 试过 行的,,可以当I/O 也可以用来 开始计数!~嘿嘿 还是 实践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