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请教大家一个有关欧母龙PLC-CP1H控制步进电机

楼主(2011-05-12):
各位…早上好!请教个问题,我用欧母龙PLC-CP1H控制步进电机,其中用到一个@PLS2脉冲指令,但本人不知怎么设置S1…S2内的数据D100加速比率、D101减速比率、D102-103目标频率、D104-105脉冲输出量。

网友A:
PLS2 #0 #110 D100 D106
0是脉冲口,110是脉冲+方向模式,CCW方向,相对脉冲,D100 加速比率,D101减速比率,D102最大速度。D104脉冲数,D106启动频率,定位完了用特殊寄存器位A280.03,或用PRV指令
下载积分:+3(swqe3r) 热心助人

网友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