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打开下载下来的程序样例

楼主(2011-05-12):
我下了程序样例 但是不知道用什么软件打开,哪位能告诉下我吗?谢谢了

网友A:
你下载 三菱的就用三菱的打开啊

网友B:
首先要看清PLC是什么牌子的,然后在网上找相关的PLC编程软件,和电脑与PLC的通讯电缆,当电脑和PLC连接上后,上载程序.

网友C:
PLC是什么东东?

网友D:
楼上的 PLC就是可编程控制器呀 我也是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