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12):
用输出的0号通道做脉冲输出,怎么才能够监控到这个端口发了多少个脉冲啊?就是说这个0号端口的脉冲数在那个寄存器里呢?

网友A:
CPM1A没有这功能

网友B:
版主,CP1H是不是有?

网友A:
CP1H/CP1L都有

楼主:
就是说,CPM1A的脉冲没法监控是吗?

网友B:
版主,CP1H是不是可以用
PRV #0 #0 D300来读,
读到D300中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版主,CP1H是不是可以用
PRV #0 #0 D300来读,
读到D300中

正确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说,CPM1A的脉冲没法监控是吗?

除非第三方硬件

楼主:
哦,原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