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传感器选用

楼主(2011-05-12):
今天刚接到空压机设计项目,可是对控制器模拟量输入端画的接可变电阻的液位传感器感到迷惑。请高人指教,分析下这种传感器接入有什么优点。现在也不能改程序,所以选型上感到有点麻烦。

网友A:
液位测量的方法:一般液位差不大(小于500mm)又要能精度显示液位就用电阻法
下载积分:+2(luyanping) 热心助人

网友B:
我也想知道 不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