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删除 已安装WINCC2005的授权

楼主(2011-05-12):
大家好,想问一下,我想装WINCC2008,但是电脑上面有WINCC2005的授权,怎么删除它,另外怎么安装WINCC2008的授权,
我装的WINCC2008软件里只有一个临时授权,不太懂,
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A:
应该是WinCC flexible 吧,打开授权管理器,几下你的要删除的授权名称,在C盘的AX NF ZZ文件夹下找到你记下的授权名称,直接删除就行了。AX NF ZZ文件夹是专门存放西门子授权的文件夹,具有隐藏属性的。

楼主:
找到这个文件夹了,但是里面的内容啥都没有 ,另外从新装WINCC2008 ,从新启动电脑,打开授权管理器,上面2005版的还在。
怎么处理呀
大侠
能详细说一下处理步骤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