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频器上有个24V直流输出

楼主(2011-05-12):
请教变频器上有个24V直流输出,50MA。我不打算用开关电源。
请问能带几个24V中继,怎么计算带几个?谢谢

网友A:
接固态继电器吧,那个消耗电流较小只有5MA。可以带10个以下。

网友B:
要是带HH52P的继电器最多带一个,建议楼主最好不要这样用,搞不好会抓芝麻漏西瓜的!买一个开关电源也不贵,几十块钱!

网友C:
如果你不怕变频器坏,那你就做带吧!!也真想得出来哦!!!
QQ32135553

网友D:
我用过带4个,但不是同时接通的

网友E:
只能带一个MY4NJ DC24V的中间继电器~!

网友F:
试试 带到几个坏 减一个

网友G:
连开关电源都要省,等变频器烧了就不值几十块钱了哦
QQ:235174304.VX:Deng235174304

网友H:
那个我一般只带个指示灯。

楼主:
原本没有打算用24V直流,只是需要买的220V传感器没货,所以就改用24V了。
谢谢各位的热心帮助。:)

楼主:
控制箱原先也都排版排好了,如果加个开关电源就不那么美了,而且变频器的散热空间也不大了。

网友I:
LZ适当的勤俭是美德 过分的节俭那就是抠门了,三思啊LZ 到时候赔了夫人又折兵那就好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