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12):
FX PLC 加编码器实现马达正反转,有限位功能,哪位大侠发一个程序示范,感激不尽!

网友A:
参考手册高速计数器那部分

编码器的脉冲接X0 X1

网友B:
用高速置位和高速复位指令,最好有触摸屏或文本可设定角度。编码器接线如站长所述接X0 X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