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12):
FX2N里面没有绝对定位指令哦~  有没有别的什么指令代替哦~

网友A:
FX2N只能用PLSY等脉冲指令

FX1S FX1N FX3G FX3U才有DRVI等定位指令

网友B:
固定脉冲量就好了!
Andy

网友C:
1楼!你好!

好像指定PLC输出类型为晶体管输出型的才可以使用DRVI等定位指令吧??
工控初学者

网友D:
FX2N里面没有绝对定位指令,还不如用FX1N或FX2U方便

网友E:
所以在PLC选型的时候要注意了,做简单的定位控制应选择FX1S  FX1N,如果运算很多就用FX3U.

网友F:
FX1N有定位指令,FX2N有浮点计算,FX3U=1N+2N再多加几条指令。起始2N足可以加进定位指令的,不过30公司向卖多点定位模块,想出的策略。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答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