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线圈的问题

楼主(2011-05-12):
我考的PLC程序,经过检查有好多双线圈错误,双线圈错误一般都是什么情况造成的,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双线圈错误”是同一个编号的软元件线圈,被两次或两次以上驱动(例如OUT指令)。
如果不影响程序实现预期的结果,则双线圈编程是允许的;之所以会被指示出来,是提请注意,因为不恰当的双线圈输出,可能会使结果不正确。

网友B:
1楼说得不错
一般情况下,最好不用双线圈,
否则一旦疏忽,可能就会给程序设计者或维修者挖个坑

网友C:
一个线圈只能用一次,不然输出肯定出错

楼主:
谢谢大家了,明白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