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进,小弟求教个小问题!

楼主(2011-05-12):
单位里的Q系列的CPU,后面带了8个I/0模块。有三个是智能的模块!是接收电压信号的传感器的!写入PLC里应该是 D开头的字软原件吧!小弟想请问一下,根据PLC的外部接线怎么判断程序里是哪个软原件。 就好比X和Y的输入输出我能找到。 X0-X1F是1个模块 根据线号可以数出来。 想请教模拟量的点位怎么能根据接线数出来???谢谢

楼主:
图片在这里,,,大家看看

楼主:
这个是通过cclink远程过去的模块,也是模拟量输入

网友A:
楼主,模拟量不是数出来的,比如说FROM H0 K10 D100 K1 这里的D100是根据你的编程需要自己给定的,而不是根据线号就能数出来的,而CCLINK中则是有固定分配的远程输入输出和远程数据寄存器。

网友B:
在线,读出硬件的网络配置和I/O的分配,会一目了然的。

网友C:
我自叹弗如啊,这套东西我都没见到过。所以没办法回答你。

网友D:
模拟量的模块占用的地址大小是固定的,你可以根据模块占用的槽数及地址的设定,查看模拟块具体是占用内存的那些I/O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