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1-05-12):
什么叫二次电流,像电焊机那样跳到315A或者180A用的电流不可能会是那么大的

网友A:
应该是次级电流吧

网友B:
二次电流一般说的是象是变压器,电焊机之类的输出侧的电流值。

网友A:
看变压比吧

网友A:
高压变低压,电流就加大,反之变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