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大
求助文本显示器MD204L-V4灯亮无文字显示

楼主(2011-05-12):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我这个文本有一年多了现在没显示,灯是亮的就是那些文字没有显示出来,但有时候又可以(显示的时间不长),好像是什么都没有下载一样。型号是:MD204L-V4请问是哪里出问题啦?先谢了

网友A:
显示屏内有接触不良的地方.

网友B:
2楼正解

网友C:
呵呵,我第一次看到说自己正解的,但是正解之前应该给个答案吧。建议楼主拆开看看,应该是排线松了。

楼主:
多谢大家!谢凯撒大帝,我都拆过了里面的按键是用排线,屏幕是用排针的,我都反复试过没有发现有接触不良的,是不是还有哪里出问题呢?

网友D:
不行就换一个新的吧,省的耽误时间。有时间再慢慢的研究。

楼主:
多谢五楼的朋友我已经给换新的,问题还是要解决的

网友E:
可能背光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