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的TO 和FROM指令详解
wusaoyun

楼主(2011-05-12):
三菱PLC的TO 和FROM指令详解。那位朋友帮忙解说下。

网友A:
三菱PLC模拟量转换时用的指令,TO表示写入,FOR读取。

网友B:
从本网站下载 FX1S/1N/2N系列PLC编程手册(FX编程手册) ,回家好好研读就可以了.

Email: hfzwz@qq.com
wusaoyun

楼主:
网站上的PDF文件有错,不信自己去下个看

网友C:
TO 就是写入 FROM就是 读出

网友D:
引用 楼主:
网站上的PDF文件有错,不信自己去下个看
手册上确实有错……
但绝大部分是对的。
理解就好。
三菱PLC的TO 和FROM指令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