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减速度控制

楼主(2011-05-13):
用两个按钮来控制变频器升速和降速这样的程序,请问这样的程序能编吗,如果哪位高手有能传上来吗?多谢

网友A:
这程序不就是一个累加指令ADD,然后判断一下是否达到变频器的最大值了。另一个按钮不就是SUB指令然后判断是否到变频器最小值了。

网友B:
一楼说得有道理
Andy

网友C:
具体要看做怎样的加减速?
2个按钮?一个控制加速?一个控制减速?DA模块控制么?
如是的话。
(1)加速按钮导通,可按比例加速(比如1.3倍的速度)
(2)减速按钮导通,可按比例减速(比如0.7倍的速度)
倍率按实际情况调试,要注意加减速互锁!!!!!!!!
以上建议仅供参考!!希望对你有帮助!
工控初学者

网友D:
是否用DA控制,还是用数据通信?

网友E:
还不如直接来两个按钮接在变频器的UP、DOWN端子上。

楼主:
感谢楼上几位热心帮助,没有程序还是搞不了,要用到da控制

网友F:
变频器本身具有这种功能的。假如用PLC的话,就直接编点动程序。输出接变频器的接线端子。不过变频器的参数来修改接线端子的定义,希望给你帮助

网友G:
1楼说得在理~

网友H:
一楼说得有道理

网友I:
可以这样做的

网友J:


网友K(2011-07-01):
整那么复杂,用递增递减指令OK,INC递增,DEC递减

网友L:
这个谁能说明下!!!!

网友G:
1楼说得在理

网友M:
13楼的 你那个不是一个块传送嘛/ D1060Z1 就是一个变址组合嘛/。D(1060加z1的值)

网友N:
參考一下哦
按鈕按一下加1(減1),按鈕按著不放加10(減10)
Fred Lo

网友N:
重傳程序圖
Fred Lo

网友O:
1楼说的 有道理

楼主:
luoyingdong 17楼的兄弟能不能把你的程序压缩一下发上来,你这个程序很值得研究,请求发上来多谢,邮箱
zyhzql@sina.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