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1N里面的绝对指令DRVA怎么用???

楼主(2011-05-13):
现在要做一个工程,需要用绝对定位指令DRVA就是不知道怎么控制返回的时候过原点,请指教了!

网友A:
不是有回原点指令吗

网友B:
绝对位置指令 指到哪 跑到哪 不可能过量吧!

网友C(2011-06-26):
用一个接近开关,LD X3 ;ZRN K1000 K100 X2 Y0;K1000是回零速度,k100是接近开关x2on的速度,x2off,回零完成

网友D:
参照手册的定位控制部分你会明白的,多看手册 温故而知新啊

yanzhi2008

网友E:
手册里有很多样例呀

网友F:
4 楼说得对
秦汉

网友G:
我也是前几天才弄明白这个指令,我的理解是用ZRN回原点指令找到起始点,这里作为零点,你想要到的位置作为目标点,这之间的距离所需要的脉冲数就是你在DRVA设置的脉冲,具体的距离脉冲数你可以用PLSV指令在屏上面测出来,填进去就OK了,不知道我的解释合理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