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安装出现的问题 怪事天天有 今天特别多啊
无独有偶啊

楼主(2011-05-13):
三菱的编程软件装过几次都是没有问题的 可是今天就出现问题了 装好之后打不开工程 真是奇了怪了

网友A:
是安装原因或者软件版本的问题,记得有一个8.X的版本存在这个问题的。

网友B:
是表示多安装了一个仿真软件?我遇到过,运行一次以后就出现这样情况了。把它完全清除后从新安装,不要仿真软件就可以了

网友C:
打开工程前没有选择CPU的类型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D:
是不是,电脑系统的问题啊?

网友E:
好像工程数据损坏了也会这样

网友F:
我也遇到晕这种问题.
软件安装出现的问题 怪事天天有 今天特别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