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段程序

楼主(2011-05-13):
FROM H2 K806 D2202 K1
想知道K806是什么参数 A1SD75的手册里应该有吧,有A1SD75的手册吗? 还有前面的H2是怎么定义的,因为我看到程序里还有H4,是说这个定位模块是在整个模块中的位置吗

网友A:
是的就是模块的位置

网友B:
K806是缓冲存储器

网友C:
FROM H2 K806 D2202 K1
将2#特殊功能模块的806号缓冲寄存器中的内容读到数据寄存器D2202中,H2:特殊功能模块编号,K806:缓冲寄存器号,D2202:数据寄存器号,K1:1个数据

楼主:
FROM H2 K806 D2202 K1
将2#特殊功能模块的806号缓冲寄存器中的内容读到数据寄存器D2202中,H2:特殊功能模块编号,K806:缓冲寄存器号,D2202:数据寄存器号,K1:1个数据
谢谢答复。另外问下缓冲寄存器比如说K806 是定位模块本身定义好的呢?还是写程序的人自己定义的,比如也可以是K807或者K808呢还是说只能是K806. K806这个缓冲寄存器是模块本身定义好有特殊的作用?

网友D:
k806是模块里面本身有定义的功能的,每一个缓冲寄存器都有特定的作用,你要用哪一个就指向哪一个呀

网友E:
3楼的正解

楼主:
谁有A1SD75P3-S3 A1SD75P3-S2的编程手册?麻烦传一份。

网友F:
我想纠正一下:
FROM H2 K806 D2202 K1
将2#特殊功能模块的806号缓冲寄存器中的内容读到数据寄存器D2202中,H2:特殊功能模块编号,K806:缓冲寄存器号,D2202:数据寄存器号,K1:1个数据
这里的 H2 应该不是特殊功能模块编号,而是模块的起始地址吧???

网友G:
H2:特殊功能模块编号,K806:缓冲寄存器号,D2202:数据寄存器号,K1:1个数据
我的网店
http://shop61346637.taobao.com

网友H:
手册手册。。

网友I:
好多东西都没有下载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