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惑许久的问题 向大家请教
无独有偶啊

楼主(2011-05-13):
在这里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困惑我许久 如上图所示 这是2AD模块(程序是在手册上截的)
其中K2M100 K2 为什么下面用的是K2 还有 K4M100 D100 后面注解到通道1的高四位移到下面的8位位置上 小弟不解 向大家请教

网友A:
我看了 也困惑
困惑~~~

网友B:
K2M100后面还有个K2,就是读到了K4M100里面

网友C:
k2m100 是指M100~M108 后面的K2好像是读二个通道数据.是指读二个通道的数据放在M100~M107里边呀 上边指令好像是从0号通道开始的.
困惑许久的问题 向大家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