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出来帮帮忙

楼主(2011-05-13):
请教各位大侠:
1-用FX1S(N)系列PLC做位置控制时直接用PLC控制伺服驱动器
2-用FX2N系列PLC加一个定位模块1PG控制伺服驱动器
请教大家以上1-2有什么区别,控制精度要求很高的我该选哪一个比较适合

网友A:
第二用FX2N系列PLC加一个定位模块1PG控制伺服驱动器要比第一好,不过成本就高。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无独有偶啊

网友B:
建议你用第二种方案 1s有7条定位指令 但对控制要求高的还是要用1PG定位模块好 响应速度快 定位精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