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后PLC CPIH无法识别及连接

楼主(2011-05-13):
我的CP1H解密方法1、进入“PLC 设定”窗口,单击“时序”选项,将“监视循环时间”设为4000,“不变”循环时间设为32000,然后传送到PLC中,这样就会使PLC的 看门狗监视出错,导致密码保护紊乱
2、释放密码:在系统保护密码框和任务读保护密码框中各输入8个空格
此方法是在论坛下载的,用了台备用的CPIH试解,不但解不了,PLC还瘫痪了.

网友A:
后面有说明怎么恢复,难道没用?

网友A: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02652.html
还是请教一下发帖的郝工吧!
顺便请教一下PLC看门狗错误,与PC通讯不能建立,机器码怎么读取?

楼主:
谢谢楼上的!这下应该可以解决了.之前只是看到前面那两句,后面的解决方法没有

楼主:
不行呀!照着方法做了,没反应?

网友A:
可以去欧姆龙网站去问问,有什么解决办法!

网友B:
谢谢楼上的!这下应该可以解决了

网友C:
还解决吗,说出给我们听听

楼主:
打开串口调试助手V2发现有串口可用了,就发送@00SC0050*没什反应?

网友D:
用PLC内存卡还原到出厂值吧

楼主:
没有PLC内存卡?现在如果买个PLC内存卡回来,里面是空的,没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