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请问二进制怎么算。十六进制怎么算

楼主(2011-05-13):
大家好。请问二进制怎么算。十六进制怎么算。有没有公式算,打个比方,如85 ,46
化作二进制是多少。化作十六进制是多少,谢谢高手,

网友A:
4位2进制数就是1个16进制数,10进制转2进制的话,要计算。除以2,在除以2,值到不能除了

网友B:
10进制转二进制采用,除2取余法,如果不会算,可以用电脑中自带的计算器算,几进制都能转的。

网友C:
希望你一看就能明白。

网友D:
这个嘛,你找本计算机基础方面的书看看吧。

网友E:
85转换二进制1010101十六进制55
46转换二进制101110十六进制2E建议看一下C语言书籍

网友F:
8421bcd码,二进制,八进制,十六进制和常用的十进制都一样的,只是我们平时用惯了十进制了啊。

网友G:
答案7楼和8楼是对的如果你想学的话去看看“数字电路基础”就明白了。

网友H:
可以下载到进制转换软件的,或者找一些单片机方面的书查查

网友I:
多看点书吧,说了也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