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Eview时间怎样修改

楼主(2011-05-13):
我有个EVIEW触摸屏(MT506)时间不对,该怎样修改,有没大虾来指点下,最好给个按例。谢谢!

网友A:
是跟北京时间一致的时间吗,那个要在PLC里改,其他的就不知道是啥意思了

网友B:
在触摸屏里面,将日期,时间的地址设置成数据输入元件,具体地址请参考使用手册

网友C:
RW60005年 RW60004 月 RW6000日 RW60002时 RW60001分 RW60006 星期

网友D:
RW60006 星期 RW60005年 RW60004 月 RW60003日 RW60002时 RW60001分 RW60000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