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电机的转速 急急 急

楼主(2011-05-13):
现在有台设备要求测量电机转速,请问下各位老师,我想用三菱的高速计数器或SPD指令来测量测量电机转速,但对指令都不熟悉,不知道怎么写,在电机后面加装齿轮条,通过齿轮齿条变化来测量电动机转速,齿条数6个,用接近开关测量。 请问下各位老师怎么写这个程序。

网友A:
我也想学习啊

网友B:
你用spd指令 s1指定脉冲输入口,s2单位时间(ms),s3结果村村软元件,比如你的s2是K100,测定计算:转速=(60*s3)/(6*100)*1000
见fx系列编程手册的227页

网友A:
老师 拜托详细点啊 米不懂 有没有图

网友C:
我也想学

网友D:
欧姆龙有款转速表 H7CX的 为什么不采用呢 ?

网友E:
下载积分:+3(凯撒大帝)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3(liuhuaxing)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3(283276325)

网友F:
可直接用感应器,加转速表,就可以解决

网友G:
如果要测量电机的转速,直接用转速表就可以了,

网友H:
你用定时器中断来测量转速啊,在电机轴上加一个螺丝,用一个接近开关来探测那个螺丝,电机转一周接近开关就给PLC一个信号,1S中断一次,在1S内收到多少个信号再乘60S就是每分钟的转速了。这个成本很低。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I:
10楼的前辈好办法。

楼主:
谢谢 ,有思路的

网友J:
用公式V=S/T,

网友K:
用测速表啊

网友L:
精度要求高不?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