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PLC选型问题,急在线等!!!

楼主(2011-05-13):
现在就是用脉冲测出电机转速,然后根据转速比较有三个输出点。
大家帮我选下PLC的型号,是用FX1N-14MT还是用FX2N-14MT,大家帮我比较下价格和PLC的性能!!

楼主:
什么没有高手帮下忙啊,!!!

网友A:
FX2N不能做定位控制,建议用FX3U

楼主:
我不做定位,只是输出三个点控制电磁阀。现在是考虑成本性能问题。论坛没有三菱代理吗?

网友B:
就用FX2N的 就可以做 和FX1N价钱相差也就几百

网友C:
如果不做定位控制就用FX2N的吧,站长是做三菱代理的。

网友D:
价钱不太清楚,1N的可以定位,2N的不行

网友E:
只是测电转速,然后比较输出。用三菱FX1N完全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