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注解乱码
绳锯木断,水滴石穿!

楼主(2011-05-13):
三菱PLC 程序为台湾人写的,注解为繁体,用快译转成繁体后,自己添加注解时变成了乱码(所添加的注解输入时为简体,繁体都会变成乱码);哪位高手有没办法将自己添加的注解转为繁体后不会变成乱码,谢谢!!
绳锯木断,水滴石穿!

楼主:
别沉了,顶下

网友A:
用金山快译2007
用金山快译2007试过,不行
下载积分:+4(283276325) 热心助人

网友B:
楼主可以安装个语言包,即可二体转换,不用装2个系统。
试试,谢谢
下载积分:+4(283276325) 热心助人
饿米豆腐

网友C:
选择语言就得啦。。。

网友A:
金山快译2007
上面 译。A 。汉。永。全。码?、
点击-----码字。 就会出现简体中文和繁体中文。双击OK~ 不行多试几次。

网友D:
学习啦!!
我是电气小白 多多指教

网友E:
上网下个南极星很好用的
程序注解乱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