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X系列PLC下载程序后没有注释

楼主(2011-05-13):
从fx系列plc下载程序后,打开一看没有注释,而上载程序时明明有注释。不知怎么回事,那位大哥指点一下。

网友A: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也想知道

网友B:
你需要在PLC参数中为你的注释分配存储空间(这是占用PLC的程序空间)的,并且在下载时选中注释下载。
Good Luck~

网友C:
楼上正解,跟欧姆龙的plc一样如果不分配注释的存储空间是不会跳出注释下载的选项的。

网友D:
3楼正解

网友E:
常用的设置必须多多知道。。。。。

网友F:
将软件的注释打上勾,

楼主(2011-06-13):
谢谢cvlsam的帮忙,我现在问题解决了。谢谢!

网友G:
3楼正解,注释要占程序内存,注释大了下载程序时就提示不能下载注释

网友H:
这个注释参数设置的块数一般来说多少较合适?

网友I:
从fx系列plc下载程序后,打开一看没有注释,而上载程序时明明有注释。不知怎么回事,
我下载 的也是,在学习中

网友J(2011-09-12):
原来是这样,我一直奇怪为什么我编的程序都是有注释的,上载到PLC以后却看不到,学习了。

网友K:
又进了一步。

网友L:
引用 网友H:
这个注释参数设置的块数一般来说多少较合适?
哪位师傅回答一下?谢谢!

网友M:
多谢大家,我也学会了

网友N:
谢谢!还是热心人多!

网友O:
引用 网友H:
这个注释参数设置的块数一般来说多少较合适?
这和你写入多少注释有关系的呀,1个块大约可以写50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