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型编码器高速处理怎么做?

楼主(2011-05-13):
本人用OMRON绝对型编码器E6C3-AG5C 360R/MIN ,与PLC直接点点连接 ,因转速较高,程序处理过程中出现数据不准确,请教高人,高速处理怎么做?

网友A:
我呀也要学习 求高人指点

网友B:
有专用的高数处理模块,试试。

网友C:
好像这个编码器型号不对

网友D:
使用高速计数器指令,这个高速是需要中断执行的,普通的由于扫描方式和输入点处理时间原因会丢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