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13):
每当变频器控制的电机运行时。人机上显示的数值就会增加。反之显示正常。变频器输出到电机的电源线是单独布的。变频器也接地了。还要加什么东西可以保证不受干扰呢?

网友A:
人机等最好远离大功率变频设备,不过你现在可以先在人机的连接线上加个滤波器先试下

网友B:
人机线加磁环,变频线换屏蔽并一头接地

网友C(2011-09-23):
PWM载波调小了,如果还有就是你程序有问题   有冲突也许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