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读不出END指令

楼主(2011-05-13):
我们厂有一台液压机,用FX1N40MR加密了,我解密后读出程序,软件提示,没有END指令,不知各位是否遇到过类似情况,也不知里面的程序读完了没有。
不一定有用,但会充实自己

网友A:
你加上去不就好了

网友B:
应该没关系吧。
我用FXGP_WIN-C编写的程序就没有END。用GX读取就会提示 没有END指令。但读出来的程序是完整。

网友C:
也曾遇到过一次,如一楼所言,直接加上去就好了
当时读出的程序内容是完整的

网友D:
没有END也能执行,只是把所有的存储空间都执行一遍,扫描周期加长

网友E:
遇见过,程序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