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
求三菱FX-2N用Y0,Y1发脉冲两轴画圆程序!谢谢!

楼主(2011-05-13):
以前用西门子画过圆,现在在琢磨三菱的画圆,搞一天都没结果。期待各位指教!谢谢!

网友A:
直接用三菱FX-2N用Y0,Y1发脉冲两轴画圆,好像不行,因为FX-2N不支持圆弧补插,画圆可选用FX-20PG.

网友B:
Y0、Y1一个控制X轴,一个控制Y轴,理论上好像可以。

楼主:
谢谢楼上! Y0、Y1一个控制X轴,一个控制Y轴,期待这样的程序!

网友C:
可以的但是效果不好,还是加定位模块,用插补功能。

网友D:
你可以自己写一个画圆的程序,因为PLC内部用的是整数,计算的时候有误差,可能会出现起点和终点不在一点的情况,我用松下的试过,不是很理想

网友E:
楼主可否把西门子画圆的程序共享一下?我用PLC画圆没成功过!

楼主:
下面是西门子画圆程序,三菱画圆还是没成功,Y0、Y1一个控制X轴,一个控制Y轴,期待高手帮忙呀!
画圆 2011.05.09.rar

楼主:
自己
一下

网友F:
没有插补不是问题,一切程序都是基本的组合,画圆,假设线速度V,x轴速度就是sin@V

网友G:
PLC用逐点比较法做插补的话,插补周期太长,速度上不去;不如把圆轨迹微分成N个点坐标,再用直线插补把它拟合出一个圆来,精度取决于数据字长和N个数

网友H:
好问题,以前我们部门也有一个类似的专案,还专门请三菱公司的技术人员过来做了评估,还买的一大堆东西,可惜的是东西刚买回一部分这个专案就死掉了,里面除了伺服电机还有定位模块什么的。。。劳命伤财!

网友I:
有插补的算法,不过没有做过,应该可以,效果如何不知道

楼主:
有研究出来的朋友,就上传一下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