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收
各位老师:三菱970触摸屏RS232通信口能与FX2N通信吗?怎么连线?

楼主(2011-05-13):
恳请各位老师赐教,O(∩_∩)O谢谢!

网友A:
可以的,用一根两头都是RS232的9针电缆,一头接触摸屏的232口,一头接电脑的COM1口,CPU选透明模式

网友B(2011-09-29):
告诉你吧970的现在不生产了,再说了GOT是232的,FX2N是422的你怎么连接啊,你可以这样买一个模块,因为970上是可以增加通讯模块的,你买个422的模块,有一个线什么型号我忘了,一段是九针,一头和鼠标差不多的就可以连接了.我用过的.楼上说的意思是连接上以后用一颗线可以修改触摸屏的程序也可以修改PLC的程序,我也试过的,挺方便的,三菱的Q系列的都可以的.

网友C:
两个方法
1,FX主机上放一个232BD
2,使用编程电缆SC-09,以前我们曾连接上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