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与PLC之间的通讯

楼主(2011-05-14):
各位大侠,组态王和西门子PLC不能通讯,有哪些建议?
1.PLC和组态王之间的通讯方式我选择的是CP5611(PPI),通讯速率是9600,设备地址采用默认地址为2
2.组态王里的设置为:通讯端口为COM3,波特率9600,偶校验,RS485通信方式(RS232也试过)。画面连接的S7200系列PPI协议,设备地址为2.
这样的设置,我通讯了几次没有通讯上,请高手指点迷津。急

网友A:
设置错误!你的组态王电脑上有CP5611(PPI)板卡吗?

楼主:
已经安装上了,5611卡和PLC通讯没有问题,就是和组态王通讯不上

楼主:
设置上有哪些问题吗?

网友B:
我一点建议,我认为你的地址不可以设一样的。如果一样那不是找不到家啦

网友C:
没用过西门子的PLC,我用的是台达的,与组态王通讯,也出现过通讯不上的问题,当时我安装一下台达PLC的驱动程序就好了,你安装下西门子的PLC驱动试试行不行

网友D:
西门子没用过 三菱的用过。PLC通讯站号写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