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14):
输出功率200KW,输出电流为360A的三相发电机,输出用多大的铜芯线?

网友A:
用3X120+1X60的四芯电缆即可!
  • 下载积分:+4(xqx666)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3(dujiang100) 热心助人

网友B:
    给你一个常用的口诀吧,也不用刻意去记那一个规格的载流量了:
    铜芯电缆导线安全载流量计算:
    10下五,100上二,16、25四,35、50三,70、95两倍半。
    穿管、温度八、九折,裸线加一半。铜线升级算。
    口诀中的阿拉伯数字与倍数的排列关系如下:
    对于1.5、2.5、4、6、10mm2的导线可将其截面积数乘以5倍。
    对于16、25mm2的导线可将其截面积数乘以4倍。
    对于35、50mm2的导线可将其截面积数乘以3倍。
    对于70、95mm2 的导线可将其截面积数乘以2.5倍。
    对于120、150、185mm2的导线可将其截面积数乘以2倍。
    以上数值是铝线的,铜线的按大一级算,例如10平方的铜线按16平方的铝线计算

网友C:
    一个平方5A

网友D:
    负载决定电流。你这个问题让人很难回答,还有很多因素你没有说明,如距离、负载类型、大小。我们不能拢统说多大。
    1要遵守发电机的使用规范,2电源线计算。
    下面的资料看是否帮助你

网友E:
    口诀 好啊

网友F:
    输送多远?

网友G:
    我公司有4台200KW的发电机都是用150平方的铜线。

网友H:
    最好用150x3+1的铜电缆,现在的电缆都有缩水,这样比较保险。

    1162859666@qq.com

网友I:
引用 网友B:
    给你一个常用的口诀吧,也不用刻意去记那一个规格的载流量了:
    铜芯电缆导线安全载流量计算:
    10下五,100上二,16、25四,35、50三,70、95两倍半。
    穿管、温度八、九折,裸线加一半。铜线升级算。
    口诀中的阿拉伯数字与倍数的排列关系如下:

网友J:
    稳妥的方法是查电工手册

网友K:
    90平方就可以了

楼主:
多谢热心朋友,我们定了120平方的电缆,距离只有十多米。

网友L:
用95的勉强可以,最好用120的,

网友M:
最好用3*150+70的VV型电缆
做事心态最重要

网友N:
用150X3+1x90安全

网友O:
要看负载、、、经验值150平方

网友P:
如果用电缆且满负荷24小时送电要用180平方mm铜线。有实际使用负荷电流数据的话。按实际使用负荷电流计算每平方mm2A。可以放心使用。二楼的口诀是我上传的,经多年实践使用可靠

网友F:
电缆容量大一点供电安全系数高不叫浪费,因为电缆出故障那才叫最大的浪费,电力行业安全系数那么高是啥原因?

网友Q:
最好用185x3+1的铜电缆,现在的电缆都有缩水,这样比较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