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14):
如何不动水管把水控机由计时收费改造成计量收费 ,就是安装了水控机,在使用时打开热水龙头开始计费,关了热水龙头还在计费,导致刷一次牙用了几十元钱。在没拔出卡之前一直都在计费……
原先设计时就加了一个阀门,给水控机信号,没有其他东西,现在要改如果不动水管可不可以加个东西就可以搞定?
安徽变频器销售 维修

网友A:
选用金属叶片式的水表,在外壳上钻一孔并攻牙,装入一只M6接近开关,好了,读这个接近开关的信号收费吧,不会错,我们用这样的方法做过计量器,阀门出水口,表装前,这样关阀的时候,表立马就能停下来,供参考......
热心助人
谢谢,估计最终我们采用的是你方案!

网友B:
加一水流量计即可.
请勿发表无意义的帖子

网友B:
你NN的.怎么就无意义了.
zU
换水表或打孔,攻牙.就不用动了?????"别人在用"
凭什么就说我发的贴无意义了!
前提是不动水管,别人在使用,怎么加流量计??

网友C:
很好的学习园地
我感觉也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选用金属叶片式的水表,在外壳上钻一孔并攻牙,装入一只M6接近开关,好了,读这个接近开关的信号收费吧,不会错,我们用这样的方法做过计量器,阀门出水口,表装前,这样关阀的时候,表立马就能停下来,供参考......

换水表或打孔,攻牙.就不用动了?????"别人在用"
凭什么就说我发的贴无意义了!
对不起哈